dell e1909wf 显示器美女变魔鬼,显示器渐变

楼主(2010-08-20):
一台dell的液晶显示器,型号是E1909wf显示上的电压点都正常,感觉像是mcu的问题,开始还出现过上电指示灯常亮不受控,不显示,  还出现过暗屏,现在的故障现象是屏渐变 ,各位的意见如何,   屏坏还是驱动板坏  ,因为太忙,还没来得及用通用版测试,有空再测试,大家先讨论下    故障现象我已经给下视频了,没人愿意扣分数的,想公开让大家看下,希望版主帮助解决下

网友:
应该是屏,屏线及屏供电这部分的问题

网友:
看你先前的描述:指示灯不受控的情况,有可能是MCU坏,但屏渐变的故障也有可能是屏坏,比如行扫描出线问题。
如果有通用板,为什么不用通用板试试呢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最后用通用板试了试,不花屏,但是有点偏色这种情况,希望这个显示器不会出现多处故障

网友:
接着反应情况,几天用另一台显示器的全套主板测试了一下,测试一天没有出现故障,故障定位于驱动板,估计是mcu过热出现的问题,

网友:
直接改通用驱动板

网友:
量测屏电路上关键点电压,VGH、VGL、VCOM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