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的问题

楼主(2010-08-20):
  刚接到台机七彩虹N61的板  今 年四月份买的。客户说上不了网 我开机一看 网卡没认到
我拔出了擦了擦装上去 OK 了。
  过几天客户又打电脑来说又上不了网,我又过去把网卡擦了擦,但网卡还是偶尔认到,索性换了张,拿去用了几天,又打电话来`````
   我过去看了下把新网卡拔下装回去 网卡是偶尔认到.没道理新的网卡就坏了啊?  把他之前那网卡装上去又可以了认到了.
    请教大侠这是板的问题吗?

网友:
你把原来的网卡拆了再装独立的 或者换个PCI槽

网友:
那板子还有保   不能拆集成啊
   换过 槽子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进BIOS把集成的网卡关了试试

网友:
最好拆掉 集成网卡   牙刷子沾点酒精  拉拉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我遇到过NF4的板子,就是桥的问题,一会儿能用,一会儿不能用。而且还丢声卡的。加焊一下。

网友:
可能是通病,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搞的我很破烦才弄好

网友:
把原来的集成网卡下了看

网友:
一般是桥的问题  还是拿去返修吧

网友:
回复 成成主板维修 的帖子有时候认有时候不认  一般是桥空焊了引起的 单桥的板天热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 各位
       现在换个网卡能用上一个月  再说吧
   保的话客户觉得时间久  我去加焊不一定成功

网友:
桥肯定早有空焊。。。

网友:
进BIOS把集成关了,还不行直接返修吧,又不能加桥!

网友:
q难道运气那么背  没买多久就这个死样子
    N  系列的板子还是不行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