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通用驱动板点不亮灯管?

楼主(2010-08-20):
有一台联想L193宽屏显示器,故障是有雪花点那样花屏,用一套通用板点显示正常,怀疑驱动板坏了,换了乐华2025L的驱动,接法是这样的:从电源一体板接一个12V  地线   背光开启信号线到2025通用驱动板,点开关灯管一亮下就灭了带不起来,原来的驱动板是用到5V电压的,我把电源一体板的5V用33欧姆电阻对地还是一样带不起来灯管,后来不用电源一体板的12V接到驱动板,用原来电源一体板的5V接到驱动板的1084  S极上面,可是依然一样,像这样要连电源一体也一起换吗?

网友:
换通用板,要换屏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接到屏上,我是用4根带框架的灯管试的,

网友:
5V要也接的,要不电源带不动通用板,通能主板好像很吃电,你把5V接到1084上试试看,我上次的个电源板就是不接5V,只接12V带不动,都接上去就好了,你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你说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一样

网友:
12V电压被拉低了吗? 我上次就是把12V 5V都接到主板上就好了,你量一下,本身这个电源的供电正常不,是不是电源本身就带负载差呢,要不出现干扰,说不定就是电源有问题的,你换个电源试下,HAIR的主板看一下

网友:
12V不接,5V接在2025的大电感上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刚才测了电源一体板的输出12V  5V稳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