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180SE-PSIII电源无输出,R12是什么规格?

楼主(2010-08-20):
接修个长城ATX-180SE-PSIII的电源,故障现象是无输出,+5VSB电压偏低。拆机检查发现+5VSB的滤波电容已经失效,更换后+5VSB正常,但短路PS-ON和地线后电源仍无输出,检测KA7500的12脚无电压,继而发现R12电阻烧毁断路了。不过R12烧毁的很严重,已经无法分辨上边的色环了。因无此电源的电路图,不知电阻是什么规格。各位高手,谁有此电源的电路图或者有相似电源,帮忙看下R12的阻值是多大。在下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