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910GL-ML的通病

楼主(2010-08-20):
6E910GL-ML的通病:主板点不亮。六个1000UF/6.3V电容鼓包了,换了之后还是不行,测电压发现无CPU VCORE电压、给内存的2.5V供电没有、内存1.25V上拉供电没有,经测试发现是内存插槽旁边的RT9202坏了,换RT9202后各电压都正常了,但主板还是点不亮,不上内存诊断卡跑E0,上内存跑EA。6条时钟线上有1。2V电压,系统总线上有3。3V电压,修到这没思路了,我看了论坛上还有几位兄弟也发过类似的贴,都没有改决问题,电容鼓包、RT9202损坏造成VCORE、内存供电异常应是6E910GL-ML的通病,希望有经验的兄弟能帮帮忙!
问题已解决。谢谢乐天的指点,这板确是特挑内存,换了几条,终于OK了!

网友:
磐英的(神州)这个主板比较挑内存,如果不行刷BIOS,清洗CPU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供电有了  总线电压有了  时钟有了  内存1脚参考电压有没有?SPD电压有没有,上拉电压有没有  都正常刮一下内存槽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次我接到几块精英845PE板,本来问题是能通电,不亮机,代码也没有,U座旁边的电源全爆,换后,不插内存就跑完C1就掉电,插内存就跑C1,一直跑到41,我还以为BIOS坏了,刷BIOS,无果。。。CPU,内存,显卡都换过。一样无果。。。

无耐下,这几块板放了几天,后来我哥说一定是不过内存,后来我找了一条金士顿原装条,OK!几块板都可以哦!

网友:
这样的板,一定是有点小毛病的,要不这样挑内存,不是设计人员所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