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主板故障

楼主(2010-08-20):
今天我接了个昂达A78gt主板,插测试卡复位等一闪一闪的。那位大师知道哪里故障。复位排针上电压正常。时钟电压正常。

网友:
桥供电不正常,先把所有的供电先修复,然后再查时钟和复位

网友:
通电中我用手按了下电源管理芯片isl6323 ,然后断电了 再开机没复位了。管理芯片挂了。我感觉故障也找到了管理芯片接触不良导致复位等一闪一闪(cpu复位电源有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试卡复位等一闪一闪的
  先测板上所有供电有没有正常  再查PG有没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