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第一次换灯管成功了

楼主(2010-08-20):
客户拿来一台TCL的显示器,拿来的情况是显示正常,担用一段时间之后右上角哪里有时候会打火,显示器会变白屏之后又会正常显示,我心就想应该是灯管部分的问题了,就拆开看了,拆开一看烧得真不是样子,可竟然还很用,看了一下里面只坏了一条灯管,另外一条灯管的线还没断完,好了,现在就要来换灯管了,

灯管换好之后试一个多钟没问题了,有个图不是哪里有个黑点吗,右上角哪里显示还是有一个小黑点,不过那个我可没办法,到此问题修复。这是小弟第一次换灯管心里有点激动,哈哈

网友:
那个黑斑应该是维修过程中产生的,第一次成功,赞一个。

网友:
老大,你直接把屏放在大理石上面呀。你不垫点什么东西吗??真是危险

网友:
呵呵,不是的,那个黑点是在右上角哪里的,是它以前打火烧到的,而且没拆开之前试机的时候哪里就有一个黑点了,我拆开就已经看到了,大理石下面有一点薄薄的东西垫着的,是很危险,所以我拆的时候小心的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