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键盘

楼主(2010-08-20):
一个方正的台式机,刚开始ps2键盘在BIOS好用,一进系统就不能用了,后来换个USB的,好用,第二天起来,开机,ps2键盘和USB的都不能用了,检测不到

网友:
把PS2接口的排容拆了看看

网友:
USB和PS2都不好用?有的机器用USB键盘要在BIOS里面设置一下才可以用。我不解PS2接口不好用你为什么不修啊

网友:
测数据和时钟还有供电应该有不良的,仔细查一下

网友:
PS和USB都不能用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测量数据线跟时钟,  有可能是I/O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桥不良了

网友:
一般是IO的问题

网友:
拆掉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2  USB同时不能用 查他们的供电  一般是供电有问题或南桥有问题才会引起两个同时不能用的  如2楼所说的  先把排容拆掉

网友:
查5V供电的跳线  数据线的排容下掉看看

网友:
先查供电吧~连USB联系一起,应该是供电问题~

网友:
我感觉不是供电的问题,如果是供电的问题,为什么在BIOS时可以用呢。而且好多板PS/2和USB供电并不是一路。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换了IO没解决,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
我刚修好了一块升技AW9D-MAX 975主板,故障是开机找不到键盘不能进BIOS当然也就进不了系统,查供电5V正常,键盘时钟电压不插键盘有5V插键盘就为0V,键盘是好的,排阻电容都正常,最后看网上说BIOS问题,刷1.5 BIOS以后正常,后来刷1.6和1.7的BIOS就不正常

网友:
现有一华硕P5QL板,PS2和USB都不能用,也不能进入BIOS,但PS2可以在DOS下使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觉得也是 应该不是供电引起得。 楼主都说了 在BIOS的时候可以用..如二楼说得 先把拍容取了。  还是不行得话在打值 确定是哪的问题

网友:
拆排容,换排阻,PS2座,,,,上月修过块板,弄到第三次,才没问题

网友:
感觉华硕的主板好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华硕秒杀USB ps2 不能用清cmos 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师父?

网友:
两个同时不能用的一半是5V供电部正常

网友:
先测供电正常的话,刷BIOS试下,再不行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先检查PS/2电路  再排除其他的

网友:
ps2和usb用的可能是同一路电压   检查此路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