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问问题 大家帮忙

楼主(2010-08-20):
刚遇到一主板 开机检测卡显示00  cpu附近的12V电压只有10V  电容没有鼓包现象 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高手知道一下

晕 好像发错地方了  刚才再看电源维修的 谁知道就发这里来了

网友:
首先,测各处的电压是不是正常的,还有就是测各处对地阻值,

网友:
很少会有这种情况啊,换个电源   12v经过的电感是几v  看电感有没有问题  有可能是电感坏了吧、、、、

网友:
我个人感觉  先刷BIOS 然后再查别的。 不跑码  CPU没有工作。 BIOS也占一部分的。

网友:
查CPU供电场管有没有损坏的,12伏异常有短路时候才试几次会坏北桥的.

网友:
唔!把那些MOS管都换掉

网友:
先查ATX电源,或换电源

网友:
查查你那电源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成10V先确认你的表和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表没有问题 电源也没有问题 我先焊下MOS管试下 吧  坏了就当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