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30卡LOGO```

楼主(2010-08-20):
今天接到台T30的老机子————一开机在IBM的画面就卡住了——就BIOS也不可以——然后还有一长俩短的报警声——显卡报警——拆本——裸机试发现一开机北桥很烫——请问大虾们```是显卡问题``还是北桥——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我是新手```请教大家咯~

网友:
一长两短,显卡报警,加焊显卡,有可能是显卡引起北桥发烫的

网友:
是不是供是不正常引起的显卡发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正常——北桥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