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M40开机电流上到1.1A持续约3秒自动掉电

楼主(2010-08-20):
   东芝Satellite M40开机电流上到1.1A持续约3秒自动掉电,第一次我把本子拆开就直接好了,开机正常,挂上硬盘和屏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反复试多次都没问题,我以为好了。可是我装上后故障又还原了,拆下后不管怎么试再也不好了。测试南北桥供电及CPU供电基本正常,CPU内核1.0外核1.5复位信号正常,但不走码。北桥1.5和2.5。此机显卡试独立的ATI X300,显卡试单独一块板像内存一样插在主板槽子上的,显卡上电压也基本正常。我怀疑接触不良,加焊南桥,显卡,电源管理,CPU电源管理均无效。而且吧主板上的显卡和CPU内存都拿掉后开机到0.5A后自动关机。现在陷入僵局了,请朋友帮忙分析下,要遇到过相同问题就更好。另外要有图纸的话就好了,论坛里的图纸完全对不上号,我这个机器芯片配置CPUintel1.8,显卡ati x300,北桥82915pm,南桥82801fbm,io芯片lpc47n249-aaq

网友:
拆出来正常用 装上就出现问题 有可能螺丝打的不对 有可能某处绝缘没做好

网友:
再拆下来也是一样

网友:
清一下CMOS电池看看!如果故障解决的话还请朋友能告诉我一声,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共同进步!

网友:
早清过了,我都焊桥了,自然要把电池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