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pview液晶显示器的电源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0-08-20):
一台19寸pview液晶显示器,电源芯片型号看不清楚,板的型号是715g2824-2,看引脚好像是7552类的,有知道的或有这块板的,请帮下忙,万分感谢!我上了7552试了下,3脚启动电压和7脚供电都在十几伏跳变,2脚反馈电压是5伏,次级没电压输出。

网友:
查了,应当是LD7552DPS

网友:
次级会不会有短路,,,,

网友:
断开高压板和驱动板的供电,再看看次级有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