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92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8-20):
正常触发,但全板无复位,测内存1.8V正常,南桥1.5V,1.05V正常,VTT 1.2正常。CPU-VCORE无输出,测上管G极无电压,此板用的是ISL6322电源管理,测10脚VCC5V正常,EN 0.9V正常,VID组合正常,但PG信号为OV,认为6322坏了,换个还是一样。 没思路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IDE是否有复位电压并且要查时钟是否正常,EN电压有点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天哥。  整版都没复位。  en电压不低。 我这有个一模一样的班子。 我比到修。就比较到PG信号好的那个为。1.几V。 这个板子为0V其他基本正常。

网友:
当然要修出供电才会有PG的,如果其它的供电正常就查VID及驱动IC

网友:
回复 Solo。 的帖子
PG要有CPU供电之后才会有的  供电正常 VID组合正常 查一下BOOT PVCC这些脚电压  再就是23脚电压,这些电压有没有正常  EN信号个人觉得有点偏低了 正常应该为1.2V左右的  可以先拆掉Q1001这个三极管试一下看EN有没有1.2V了

网友:
EN 针0.9V正常  PG 是电源好输出信号,供电不正常当然没有电压。桥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涵山 兄 谢谢你的回答BOOT正常 ,23脚en-ph4是什么脚哦 他的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吧。。 可否介意给我分析下呢? 谢谢

网友:
23脚en-ph4,应该有1.2V的电压。控制24针PWM4 输出。北桥1.2V有了,1.5V有码。

网友:
直接干桥~~~~!

网友:
回复 Solo。 的帖子
这脚 的工作条件可以忽略禁用PW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