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优派纯平显示 器

楼主(2010-08-20):
今天接到两台优派显示器,通电现象一样指示灯黄灯亮,黑屏,测量电压都正常,就是行不工作,行场同步都有。不知什么原因。请各同仁指教。在这里也谢谢新安江先生等各位同仁对我贴子的回复,使我获益非浅。
黑屏

网友:
行扫描不工作查行管及外围电路,行输出变压器等,有时候场电路短路也会造成保护黑屏

网友:
测下行管好着没?

网友:
板子测量不出明显的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