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70不触发

楼主(2010-08-20):
请教个问题 :ACER 5570的机器用的是PC87541V的IO ,插电有待机的+5VPCU,+3VPCU,按开关没反应,87541的第二脚和第171脚(DNBSWON#)脚都正常有跳变,这样的话,也就是说IO已经给南桥发出信号了,所以我认为87541应该没有问题,继续查发现,按开关后+5V,+5V_S5,+5VSUS都没有出来。而+5V是给南桥供电的,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有得到满足。+5VSUS 是由SUSD控制输出的 ,而SUSD又是由12V通过一个电阻得到。再往下查,12V是通过+5VPCU通过升压电路产生。而12V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应该是 12V升压电路出了问题呢?

网友:
板号ZR1?如果是重点查下12V升压电路,有一个电容易坏,拆掉了也不成,有人说可以,但我试过两次也不成.

网友:
是的,就是ZR1的机器。

网友:
是的,就是升压电路有问题,都出来了,就是那个12V没出来吧

网友:
重点检查5VPCU升压到15V的两个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