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管是多少伏的?

楼主(2010-08-20):
一台优派17“显示器,电源部分烧坏,在光耦的热地端有一个稳压管,贴片封装的,上面标有18C字样,不知是多少伏的?
显示器

网友:
那就是18V了。。。。。。。。。。。。。。。。

网友:
是一个18V的稳压管,具体参数网上查一下PFD。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这个稳压管不装应该也可以的
你跑下线路看它是不是做保护的(不是用于稳压)
是就不装的话电源也可以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