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中的电源烧坏

楼主(2010-08-20):
优派显示器中的电源烧坏,在开关管G极至地之间有一稳压,此稳压管与104电阻并联至地。这个稳压管是色环稳压管,色环为:灰紫红,也有可能是绿紫红,第一环看不太清。请问这个管子是多少伏的?有没有朋友碰到过?在开关管G极到地之间的稳压管一般取多大?

网友:
看脉宽控制芯片型号找图纸!如NCP1200AP40的电路里面有15V的稳压管,FAN7601,LAF0001,电路里面有个3V的稳压管.

网友:
PWM芯片为:DAP8A

网友:
在PWM芯片输出到开关管的G极之间有2个类似三极管的:W2X(4D)字样,不知是什么管?击穿了。

网友:
w2x  应该是贴片三极管

网友:
PWM心片输出到场管之间一般会串入一只二极管,G极线路的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是开路保扩和限幅作用,不要也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稳压管只是起保护作用吗?会不会用来确定输出电压值的?也就是此管取值会不会决定输出电压?

网友:
PWM芯片输出电压一般是0。5-2V,超过就不对了

网友:
此管起保护作用。若PWM芯片输出正常,不用也可,稳压值过小可能影响输出电压。一般取值12-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