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问题,开机掉电

楼主(2010-08-20):
一台IBM的本子待机0.2,经测量3.3v 5v1.8v1.5v1.2v 都正常可是还多出来L11 1.0v和L15 1.ov我也没多想就直接开机了,但马上就掉电了连待机都没有 max1631已换过,各个供电也加焊过,在坛子里听说d32爱坏也换过可是还是没有好转啊。。。请大侠支个招
掉电

网友:
待机0.2还是0.02,如果是0.02好像有点偏 低吧

网友:
按楼主说的待机肯定不对,重点查南桥和开机芯片!

网友:
T40待机电流正常是0。03A

网友:
待机0.2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
当然不正常了,摸下南桥热不热,在就是有小短路的地方。或是不该有的电压自己出来了。

网友:
刚好我手上也有台T40正在修,,我的待机有点大,0.07,开机到0.43就跑不动了,我这机子客户说是进过水

网友:
0.2是有轻微短路了,,,,搞不好是进水过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多是南桥和IO的问题。而且 修了之后还是不很稳定的。经常出问题。我们就建议客户直接买掉算了。内存CPU硬盘能用就行了。

网友:
0.02也是正常的了。、T41 也是这样、确定。修的多了、、

网友:
待机正常的了,掉电的话你看看屏的3V供电没有也会掉电的。

网友:
先弄明白待机在说

网友:
待机0.02到0.05都属正常范围之内,你说的待机0.2肯定是有短路,查一下隔离保护,

网友:
开机电流跑到多少就掉啊,查下系统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