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T220Z1-L03按键板改线

楼主(2010-08-20):
三 星T220Z1-L03按键板针脚定义是   :GND   KEY2   KEY1   LED    3.3V     通用按键板的定义是:
是电源开关;RG是接LED1LED2;GND是地;K1k2是控制加和减键;K3是自动调节;K4是菜单. K5EXIT/CELECT
K6
MENU
请问如何改这5键板?

网友:
有人说能改,有人说不能改触摸的按键,我个人都是修原板,也很好修啊,除了程序就是主IC了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主IC    主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