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8-20):
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就是不跑码,是什么故障啊,要刷bios吗?

网友:
刷BIOS,不行看看,CPU 座,南北桥,IO

网友:
打总线的值,刷BIOS换 IO ,加焊桥。

网友:
打一下AD线,或是直接压桥压座,看是否能有变化。

网友:
使力按下南桥的同时 点RST键看有没有跑一下,如果有就是虚汗了。

网友:
查一下CPU傍边是场效应管供电是不是正常,还有别的电路上也看看比如  IO

网友(2010-10-20):
先看桥和座有没有虚焊,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不跑码 “FF” “-- --” 的检修思路 -------
首先外观检查,排除主板有短路,掉件等。然后CMOS放电
再依次检查
1:主板各供电,包括CPU,内存,显卡,桥等供电(我一般是见到MOS管我都测一下它的输出是否有电压,除非它接地)
2:各芯片的工作时钟,严格来说,全板的时钟都应该检测一下也就是时钟主芯片旁边的22欧或者33欧的电阻,但我一般只检测BIOS PCI槽(1.6V左右)和CPU,北桥的时钟(0.4V左右),频率越高,电压越低.:
3:各主芯片的复位,包括IO BIOS 网卡 PCI槽 AGP槽等。如果是全板没复位,需要跑线,一般是从灰线PG跑,还要注意VCORE_PG到南桥线路是否有问题。也可以从各复位测试脚开始跑。一般的设计是 PG/RST针进门电路,然后进南桥。如果是点复位开关没反应,就要从RST针开始跑。
4检查主板各总线是否正常,包括CPU到北桥(用带灯假负载测)北桥到南桥(刮线打二极体值)南桥到IO BIOS(打LAD0-LAD3二极体值,刮线打IO到南桥线路)PCI总线(用PCI打值卡检测)。)
5检查BIOS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一般ISA总线的BIOS检测5V供电(pin32),LPC、FWH总线的检测3.3V供电(pin32),RST#3.3V(pin2),clk1.6v(pin31),lad0-lad3 3.3V(pin13、14、15、17)init#初始化信号及BIOS到IO和南桥的连线不要有短路和断路。
6刷BIOS
7拆除周边设备,如网卡,1394等8:加焊座子,桥等不跑码比较难修,需要非常仔细观察和扎实的焊功,否则因为替换各零件时产生新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