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IBM T42过LOGO画面后屏一直是白的,可以进COMS,光驱硬盘能认到不能引导

楼主(2010-08-20):
故障:开机显示IBM 画面后,屏一直是白的,进COMS正常,PE进不了,USB也引导不了,更换硬盘也是一样。

维修过程:
1):单用硬盘或U盘引导,或者不装硬盘和光驱,过LOGO后也是白屏。
2):以前有DELL的本本也是这样,更换南桥OK,从料板上拆桥,第一个也是白屏,第二个换上去好了。
3):装上硬盘,可以进桌面了,关机后装上光驱,又白了。
4):拆下光驱,可以正常进桌面。
5):重新换上前面的两个南桥,测试南桥已经坏了。
6):装上一个好的光驱,可以正常便用。

原因分析:光驱损坏,引起南桥内部IDE部分损坏,检测到IDE时无法通过,自检停止。更换好的南桥之后,因为光驱有问题,造成IDE通道无法使用,出现白屏现象。没有光标在闪,也不提示找不到系统。

网友:
刷过BIOS吗?

网友:
外接或出现IBM时直接按F12可不可以选择其他的启动?

网友:
先刷个BIOS使一下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下, 没有遇到过,  外接显示器 什么情况?

网友:
问题解决了,光驱坏了引起IDE不能过,无法引导

网友(点评):
光驱坏了怎么可能会白屏,是不是你叙述错误!

网友:
楼主 光驱坏了 引起的过loge 白屏??  不引导可能是光驱引起的    可是白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真是怪事连连哦,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怪事。

网友:
你用的是USB-HDD吧,试过用USB-CD引导没?

网友:
怪事呀,光驱坏了,还能白屏呀,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