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清华紫光的电脑无声音

楼主(2010-08-20):
此为声卡芯片,ALC202;功放芯片为 用客户的硬盘耳麦有声音,但是很小;外置没有。

网友:
看一下这个功放的工作条件,感觉是功放的问题,既然系统能检到声卡并能播放声卡本身应该问题不大,看看功放和周围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声卡时钟更换就差不多了

网友:
把声卡接口换掉试试

网友:
功放我换了一个新的还是故障依旧啊!

网友:
应该是功放和声卡的问题了,要不再查一下外围的元件看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更换那几个耦合电容试试,不然再换声卡, 因为耳机孔是不经过功放的,耳机孔声音小,有可能就是声卡引起的

网友:
功放的问题,耳机有声音说明声卡芯片是好的,当然你的喇叭是不是好的啊,有没有阻值的啊,在十欧左右啊

网友:
可能声卡坏了

网友:
杨声器的阻值为7欧,正常。

网友:
声卡,功放都换了,还有上面的两个大的耦合电容也换了,左右声道的滤波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的啊!真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2010-09-23):
回复人才啊,笔记本啊大哥 whisht20 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有碰到过笔记本换声音接口的?IBM T4系统我都换过好多个了.不要以为是笔记本就了不起,笔记本就没声音接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