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30可以进PE,进系统过程中死机,重装解压时死机

楼主(2010-08-20):
一台海尔A630的本本,进系统过程中死机,先软后硬,更换内存/CPU/硬盘/系统,都是一样解压过程中死机,不装任何驱动也是一样,拆机下了网卡,声卡,PC卡IC,也是一样,更换CPU供电部分,到论坛查了下换了SIS968的南桥,故障依旧。

网友:
先用一步一步安装的XP试一下,所有驱动都不装,装好后,看看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这种方法开机后不死机的话,就开始上驱动,上到哪一个,死机了,就是哪一个的问题

网友:
  北桥也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