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已解决)

楼主(2010-08-20):
图中画红圈中的两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啊?我觉得好象没什么用.如果不要这两二极管,直接导通,会出现什么情况,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1、经过深入分析初步认为此二极管不能用导线代替,否则电源会进入保户状态,因为换成导线后494输出的5伏基准电压会通过R31加到5脚引电源保护(开机时Q8截止,R31下端高电平),另外14脚电平变化也会场影响到5脚,最终会使电源开不了机,所以那两二极管不能换成导线.
2、如果截断14脚与D27的连接,截断5脚与D28的连接,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电源能不能正常工作呢?不要这两二极管可不可以呢?

通过  修的是寂寞  兄弟的分析,认为在上述地方截断不可以的,否则电源关机后C37与C38(C38可以通R40放电,但太慢,C37如果没有D27导通放电,根本没法放电)上的电荷得不到快速泄放,电源不能快速重启。

网友:
老师出考题

我猜是继流二极管

网友:
这样的话,这两个二极管可能是稳压二极管,与R31和R32电阻配合起到稳压的作用。

网友:
这两个二极管是输出稳压二极管,与R31和R32电阻配合对输出电压起取样电压的作用。

网友:
楼上说得都不对吧,电源启动,PS-ON低电平,Q8截止,这个两个二极管能导通吗????还需限流吗?电流都没有。4#稳压的说法更不对

网友:
这两个二极管是输出稳压二极管,与R31和R32电阻配合对输出电压起取样电压的作用。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图没有,这里可不是电压输出端,需要电压取样吗?

网友:
简单的画成这样

分析下:
a=0,b=0, 都低电平,c 点是 ()电平?
a=1,b=0,c=?
a=1,b=1,c=?

网友:
简单的画成这样

分析下:
a=0,b=0, 都低电平,c 点是 ()电平?
a=1,b=0,c=?
a=1,b=1,c=?
引用 网友B:

PS-ON接地,电源启动,那么Q8截止,就算你A,B点都高电平,C点都没有通路(C点与Q8的集电集相连,电源启动后,Q8截止,相当于断)还能有电平吗??
,你说的那几种情况,都不会测出电平来。

我想知道的是这两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如果不看周边的电路,单看你的图,你的三种情况答案分别是   0 ,1 ,1  我不是想探讨这个东西,我想知道这个两个二极管在这个电源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如果不要,直短接行不行???

网友:
PS-ON为高,Q8 C集,Q7各级会有何变化?A,B点电压变化会对Q7产生何影响?
反之,PS-ON为低时 他们电压的变化,尤其注意494 4脚。

不能单独的看Q8,要把Q8和Q7联系起来看。Q8断开或导通后,A,B点电压变化会对Q7产生何影响?

还有Q8导通后,通过D27、D28 将LM393 5、14脚拉低。如果将D27、D28 换成导线,那么在Q8导通和截止时,LM393 5、14脚电压会有何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PS-ON高,Q8导通C集低电平,Q7通C集高电平,导至494,4脚高电平,电源无输出,电源待机状态。这个两个二极管中D27的上端(阳极)通过R31与494输出的5伏相连,永远都是高电平。我搞不清楚的是339,14脚11脚与D27相连有什么用,你连不连,D27阳极永远都是高电平,又影响不到A点(假设D27阳极是你说的A点)的电平;在PS——ON低电平时,Q8与Q7都不导通,C点不会有电流(即直连也不会有电流)也不会对339的14脚与11脚电位造成影响。

     D28与339的5脚相连又有什么意义,无论5脚高电平与低电平,你说的C点在PS-ON高电平时,都是有电流的,因Q7导通,所以C点处于低电平。如电路保护时5脚处于高电平状态,但Q7在电源启动后是截止的,你即使直连,也不会有电流的,因此不会影响到5脚的高电平。
  我就是觉得这两个二极管在这一点意义没有

网友:
你看下494的框图和393的框图吧。(提示:393的2脚通过D262接494 4脚)。

这个两个二极管中D27的上端(阳极)通过R31与494输出的5伏相连,永远都是高电平。
------------------------------------------
难道 393 14脚 输出高和低 不会改变D27的 阳极电压?!

说明下393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其他的自己看吧。

网友:
回复 yzz163 的帖子这两块芯片我很熟的,只是觉得电路图中的两二极管没啥用,要与不要都可以。

网友:
“还有Q8导通后,通过D27、D28 将LM393 5、14脚拉低。”

电源待机时,(此时Q7与Q8是导通的)5脚与14脚本来就是低电平,还用得着去拉低吗??(14脚低电平,5脚高电平,Q8导通(待机时是导通的),D28通,那不又拉低了?结果5脚低电平,予盾啊,我是就这个图说的

开机时,Q7与Q8是关断的,即把两二极管换成导线,也影不到14脚与5脚的电平状态

电路保护5脚高电平,因PS——ON低电平,Q7关断,D28也导通不了,所以换成导线也不会拉低5脚电平,使电源退出保护状态

大家说说这两个二极管有啥用???

网友(点评):
电源待机时,5脚与14脚本来就是低电平 ---------------------------------- 你实际测量过?请仔细看下393的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D27的上端通过电阻与494 的5伏相连,你339的14电平高低,能改变D27的阳极高电状态吗?那除非短路了,就算短路,也没办法影响Q7与Q8的通断状态,那这个二极管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迅速的飘过`
免得被伤到!
建议楼主还是实测下吧,以免走了纸上谈兵的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这种电源实测,我只是看到这个电路图一时想不出这两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有相应的电源我早就实测了,还用你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既然不能实测,你又怎么断定是那种状态?靠主观臆测?
    还是去搜下原理这方面的资料吧!
顺便说下,您这个态度很让人不舒服,你那么牛X还来问啥,自己解决算了

网友(点评):
没有实物只能分析,如果不是那种状态,你说

网友:
肯定有用啦,不然厂家干嘛多花这个钱?

哈哈,我是因为图太小看着累不想分析才这么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图在这里有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725-1-25.html
  我知道厂家设计肯定有他的用意,只搞不清楚这两二极管在这的作用,有兴趣分析吗?

网友:
起信号检测的隔离作用吧,具体原因要查339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对电源的了解不是很透彻,毕竟只是搞维修的。瞎猜一下
C37似乎是用来产生PG信号的,起一个延迟作用。D27是C37的放电通路。如果没有D27,C37上的高电平保持时间可能较长,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关机后马上开机不能产生正常的PG信号。如果D27用小值电阻代替也不好,可能会破坏Q8的偏置。
与D28相连的也有一个电容,作用好象也是如此。。。但那个电容作用我不知道

网友:
回复 修的是寂寞 的帖子你的分析我比较信服一点,关机快速拉低C37和C38的电位,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理。余管理员的那种分析说是待机时拉低14脚与5脚电位,我觉得没道理,我认为待机时5脚与14脚本来低电位(没实测过,但分析认为应是低电位,否则电源根本开不了机)以后要是遇上这种电源我一定做个试验看看,免得有的人说我纸上谈兵,没实践。总之谢谢你的分析,总算让我找到一种可以信的观点。

    这么说来这两二极管就两个作用:
  1、隔离作用,电源启动后,使339的14脚及494的基准5伏不要影响到5脚电平,以免电源保护。
  2、电源关机后快速拉低C37与C38电位,以便电源能正常快速重新启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也不确定我的想法是不是正确,有空找个电源试试。谢谢加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那个二极管,电源还是可以快速启动的,只是可能产生不了正常的PG信号。PG信号对主板的重要性还不得而知,因为据说很多主板没有电源的PG信号也能开机,找个机会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大家不要觉得纸上谈兵是不好的,实际上,理论大多时候都是纸上谈兵。
谢谢楼主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对电源又熟悉了一点。

网友:
没那二极管能否快速重启,我也不是很确定,只进行了一些定性的分析,要想分析精确,也许只有通过数学计算比较有与没有二极管,电容的放电时间各是多少,就知道了。

纸上谈兵如果说得不对,高手还是可以找到错误的,实践只不过是进一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如果分析有误,也就验证不出结果的

网友:
楼上的图不清楚看不清 也没标志

网友:
回复 网友D:

c37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C37延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