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码一台梅捷主板

楼主(2010-08-20):
一台梅捷主板插上CPU,诊断卡无码,测上管无输出,上管有供电。插上假负载测上管有输出,电压3.5V左右,诊断卡无码。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上真U时上管G级是否有电压,电源管理芯片VID组合是否正常

网友:
上管输出3.5v是哪里的供电管?

网友:
查VID组合和VID_PG

网友:
其他的电压是否正常。内存南北桥供电异常也会导致cpu没有电压

网友:
有没测量一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很多板子北桥跟内存供电不正常也会影响CPU工作

网友:
什么型号的呢?我这几天收到几块梅捷,,

网友:
3.5v不是cpu供电吧  这么高上u会烧得  是不是假负载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3.5V左右的供电  不知道你是测的那里 如果是CPU电压的话 肯定是不正常的  还得从头查起  查别的供电先  再查CPU供电的条件VID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