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和示波表我们有必要用吗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0-08-20):
示波器
和示波表我们有必要用吗原因是什么?
我没有这些东西,想问下需要用吗?实用吗?
示波器

网友:
当然有必要用了,可以检查供电的波形是否完好,可以测出万用表测不到的值

网友:
用处是大,可以测有电压无波形而导致的用万用表测起很正常就是找不出原因的故障,但是就是这东西的价格原因,给弄的有些人想用却不舍得花钱买

网友:
好像有个波波啊,在对付死机蓝屏故障的时候很是有用,还有就是测晶振的波形,这是万用表做不到的

网友:
想弄台,有谁便宜转让,,,

网友:
如果维修量大,且经济条件允许,示波器最好还是买一个。

网友:
示波器不仅可以测量其波形,还可以测量波形的幅度及有没有畸变和频率,是万用表无法做到的。其实买一个二手值不了多少钱。

网友:
金胜电脑
的帖子
修疑难板的时候 示波器用处非常大

网友:
这主要是看成本问题

网友:
我没用过这玩意 一台新的要多少钱哦

网友:
这东东对付那些出现奇怪现象的机器大有用处,因为万用表测不到晶振等发出的信号是否异常,但是这示波器能够办到,所以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应该配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