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 1440 win7系统改xp,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0-08-20):
戴尔Inspiron 1440 win7系统改xp,驱动装不上;
xp系统用的是"深度 SP3",显卡驱动和声卡驱动总是显示黄色感叹号,使用该笔记本自带的驱动盘后,还是显卡驱动和声卡驱动装不上,为什么。
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你试一下用最新的电脑公司2010版的在GHO一次,然后,在装驱动

网友:
实在不行就去网上找驱动自己安装吧,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个机器把BIOS里面的ACPI改成IDE还要安装ACPI的驱动可以去WWW。114。DELL800。COM上面下载驱动什么的,具体网站我记不清楚了

网友:
不支持有什么办法,只有多试些板本的系统了啊。
也许哪个就行了,有些本子就是改不了XP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么快回复,我最纳闷的是“为什么使用该笔记本自带的驱动盘后,驱动还是装不上?

网友:
如果是换系统好的话,就是系统内置驱动的兼容性问题了

网友:
http://www.dell800.com/thread-18304-1-1.html
Vista (32位)的驱动可以很好的兼容 Windows 7/ win7,大家可以下载使用。如果有无法

安装以及安装后无效的情况,请发帖到:http://www.dell800.com/thread-27269-1-1.html

如果您使用的Windows 7 是Ghost版本或者其他盗版软件,无法保证可以完全兼容。
Windows 7 的驱动我们将在后续陆续更新。请大家耐心等待。

请各位安装XP的朋友注意,某些盗版系统无法正常安装声卡或者无线网卡。推荐使用OEM版本或者纯净版。

驱动均已测试,可以正常安装。

网友:
建议使用新萝卜家园的最新版系统,这个系统现在用的人比较多,驱动基本都通吃,缺点是系统里面内置有高级木马

网友:
深度系统最不适合装机 自己用用还行 装机我用电脑公司的

网友:
刷BOIS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官网上只有vista和win 7系统的驱动,没提供xp下的驱动。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上WWW。114。DELL800。COM下驱动后,问题解决。

网友:
各位众说纷纭,但估计楼主是想问硬件吧?软件应该百度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2010-09-23):
或者用驱动魔法师扫描一下硬件,看能不能找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