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康柏服务器电源保险短路。。。。

楼主(2010-08-20):
今天接了2个康柏服务器电源,故障为不通电,没待机。。检测发现保险烧了,测试开关管没坏 附近的三极管二极管都没坏 我一个一个查的,包括电阻,,没发现坏的,只有IC没查了 查不到,IC的脚没明显短路,把灯泡接在保险那里通电长亮,说明短路了,桥堆和电容都没问题,没思路了。。 谢谢各位师傅啦~~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电源里面打的胶在通电的情况下有短路。两个电源一样的问题,先是一个搞得没头绪,先放一边。把另外一个拿来修先,把烧掉的保险拿掉接灯泡,通电·啪啪~直接看到火花了,反面一看原来是里面打的胶的地方在打火,,这时才想到是不是这些胶变质了,有点烧黑的感觉,二话不说,把胶全部清理了。。通电 灯泡一闪一闪的,,嘿嘿。。好了  两个电源都是胶引起的。。。

网友:
灯泡接在保险那里通电长亮,说明短路了
-------------------------------
那你先把短路的地方找出来呀。。。。

网友:
灯泡接在保险那里通电长亮,短路故障,辅电源部分存在短路故障,即然电容桥堆都好的,那么辅电源开关管有没短路,调整管有没短路,开关管基极的一个二极管有没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明白他说的意思  !!!
   (灯泡接在保险那里通电长亮,说明短路了)
   怎么个接法  ???
   我维修经验不足。求指导。

网友:
灯泡接在保险那里通电长亮,说明短路了
一般是桥堆 开关管  电源IC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接法你不知啊???把保险取了,在这里串接个电泡啊

网友:
那在没修理之前保险是好的吗?如果是好的,那么短路基本在功率管、变压器和次级这三个地方。你可以用先测试功率管子的控制信号的频率、占空比、电压是否在电源芯片的正常范围。然后检查次级的整流管,如果是同步整流,还得检查整流管的控制信号的频率、占空比、电压是否在电源芯片的正常范围内。此外,估计没有大问题。
还有你接的灯泡是给电就一直亮且亮度没变化吗?根据亮度变化也能大致判断故障原因。

网友:
先用表测!有短路就一点点往下级找。直接通电比较危险

网友:
用表测,根本就没短路的地方。。。。

网友:
晕死, 胶也会短路啊~ 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电源的这种故障今年频频发生,不知道是否与今年的天气特别潮湿有关?LZ的康柏电源今晚破镜重圆啊。

网友:
如果是同步整流,还得检查整流管的控制信号的频率、占空比、电压是否在电源芯片的正常范围内。此外,估计没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