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XP380电源用的开关管上的型号被擦除无法变认?

楼主(2010-08-20):
各位师傅好!
       今日修一电源型号是:MODEL:XP380。拆出板,观察板上无烧焦和可疑元件。经测试保险、两只开关管、一只二极管被烧坏。其中一只开关管肯定被烧成短路,另一只无法判定。该电源采用的是并联它激式开关电源,(该电源不是采用半桥推挽式的开关电源)。脉冲驱动芯片是UC3843。由于没有图纸,跑线发觉该 电源是用的两只开关管,而且不是为了提高功率用两只开关并联来提高功率。(注:该两只开关管上面的字已经被厂家擦掉观察不出来。)。经跑线这两只开关管一只直接接在整流后的直流电源上,假设这只管子是场效应管,它的漏极是接的整流后的约300V 电源,它的源极再接到开关变压器的初极绕组上的一只脚,假设是1脚。2脚接到另一只场应管的漏极、源极接一只电流取样电阻到地。3脚直接接到地。
      这两只管子的栅极经电阻、二极管、好像还有一只四引线的电感接到UC3843的6脚的驱动端。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线路,更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绕组是3只脚,大概是两个线圈,3脚是直接接到地的。大多数开关变压器的初级都只是一个线圈,两只引脚,而且是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加到线的一个脚,另一个脚接管子的集电极或漏极。而这台电源就恰恰相反。在这里请各位师傅根据我的叙述分析分析这两只管子,究竟是什么管子?由于本人是业余爱好。不妥之处,请各位师傅多多谅解。

网友:
照楼主所述,该电源用的是双管正激,应该还有两个二极管楼主没说出来,那两个二极管应该是BYV26E之类。可以用耐压500V到600V,20A左右的MOS管或IGBT功率管代替,如用MOS管IRFP460(便宜)或同类型管,或用IGBT管20N60C3(英飞凌coolmos贵好多)等代用。
6脚输出应该还接有一级用两个小三极管的驱动然后再接其中一个管子,另一个管子用变压器驱动。

网友:
线都跑了,画出来不是更清楚。
大家也好分析。
UC3843/4有好多ATX电源使用,就看6脚驱动就可以判断是并联还是其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深圳电源维修您好!
      谢谢你的帮助提供该开关管的型号。你说的英飞凌好像是德国的产品吧?我在UC3843的6脚上没有看到两个小三极管,其中两只二极管,烧了一只二极管好像就是去尖峰保护二极管,还有一只没有被烧坏。你说另一只管子用变压器驱动,由于该板上这部分再用白漆漆了一层,观察线路很费力。我发现旁边是有一只像电感一样的四引线,那可能就是用它来驱动另一只管子吧。谢谢你的帮助。再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2113197您好!
       谢谢你的热情。说实话,我的水平有限,如果要把实际电路图准确无误的绘制出来,对于我来说很难。如果我绘制不准确,有误的话,这样也浪费了师傅们的时间和精力。绘制实物图我还要努力努力才行,关键要准确,不准确就失去了一切意义。

网友:
为何非要画图?双管正激的电路图本区里面有的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只佬您好!
      请问你 本区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双管正激的电路图是那一个型号?因为本区的图也太多了,我也下了一些图,下了些是重复的,望你能提供。谢谢你哟!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5260-1-4.html
这是单管正激的,下载需要不少分,自己看着办吧。
另外赠送一份双管正激的,懒得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只佬您好!
       你赠送的一份双管正激资料我收下了。谢谢你的热情帮助支持,我是一个低级电子余业爱好者,有时候修一个电源,基本上没有实际经验。你送我的资料图,我看了一下,好像有一个场效管是有源功率效正管,其余两只可能就是所谓的双管正激管了。
      我这只电源的开关变压器的初级是三只引脚,但有一只是接地的。跟其余两只脚与接地脚不相连,是绝缘的。如:把开关变压器接地这只脚定为三脚。那么一脚就是接的场应管的源极,它的漏极接的是整流后约300V的直流电压。另一只场应管的漏极接的是开关变压器的二脚,源极接一只过流取样电阻到地。看来要两只管子同时导通才行的。接整流后的这只管子取下测得三只引脚短路,接二脚这只管子,用二极档测得基本上是好的,能不能用就是个问号。接一脚这只二极管也被烧短路,其余没有发现其它元件坏,烧坏的元件都没有变色,看不出来是坏的,只有用表测才能判断。我就叙述到这里,有不妥之处,请指导。谢谢你的热情帮助。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