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原厂865GCA主板开机跑C0修好一块

楼主(2010-08-20):
收到一块865原厂主板一块成色很新,不修感觉可惜,插上测试卡,插电源直接开机上电,测试卡直接显示c0,测试卡复位灯常亮,量CPU各项供电正常,查资料英特主板常是因为以下几点故障:1、CPU座问题2、I/O问题、3、南桥4、北桥5、BIOS问题。想了想先从简单来吧,用手摸了南北桥和IO,温度正常,又压着CPU座上电还是C0,接着写BIOS,还是不行。郁闷中,一想插电就自己上电,IO的机率应该大些吧,量了一下IO供电低,IO为83627sf,手里没有干脆找个代换,找了83627hf换上,上电跑码,一路跑到FF接显示器,开机正常。(换IO真不爽,在换的过程中搞坏了一个角,搞得我又飞了一根线,大家有没有换IO的好办法教教我吧)
这次有点运气成分,不过修好了心情还是很爽的

网友:
还是要焊工到位才行,呵呵。

网友:
脚踏实地的做,没有什么做不好的事情。

网友:
换I/O再好用焊台的烙铁重新扫一片四周的脚,那样一次就能搞定!

网友:
为什么有的时候用烙铁再扫一遍的时候有的脚就连锡了呀

网友:
锡没拖干净吧,楼主?

网友:
我咋没遇到过INTE原装板有用83627系列IO的啊

网友:
先用烙铁把四个角固定住 然后再用风枪吹这样也许会好点

网友:
功夫还是练出来的。。。新手,学习中。。。

网友:
用烙铁连锡啊

网友:
在拖焊时加适量的焊膏就不会连锡了

网友:
英特尔的主板我还没遇见过83627的I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