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白屏

楼主(2010-08-20):
最近手头接到一台DELL 1310  白屏  好难修哦
加焊重做都仍然是白屏   换过显卡都还是白屏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又问题 屏是OK的可以点亮  屏供电3.3V 正常 测试了一下屏线也是好的  正在郁闷中 是不是显卡没有做好啊  631的显卡 我做了不少 应该不会有什么差错 有朋友说显存也会引起 白屏  真是不知道啥问题 。

有修过的各位大哥请多指教      谢谢

网友:
测一下屏信号的对地阻止,看有没有对地短路的现象?

网友:
刚修一台1330白屏 加焊IO解决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显卡少供电会引起白屏.

网友:
楼主是灰屏那种吧,上个图好了,让林伙看下.

网友:
我们公司已经遇到过631的假货了  用洗板水擦擦  看看白色的那里掉不  一擦就没有了  肯定是假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供电正常的 有3.3V  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过 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我测量过了  显卡供电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白屏  时间长了 慢慢变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有比较稳定的货源 应该不会的哦  谢谢提醒

网友:
是测屏信号数据线对地阻值!!!是信号数据线不是让你测供电,白屏说明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是完全白的还是灰的有信号不显示的那种 我修过DELL D630 显卡焊盘掉点的 掉的点是通显存的 供您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IO解决在什么地方能告诉下吗

网友:
好像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建哥  你的运气满好了

网友:
记得月饼大哥说过有一组控制显卡VID型号的小电阻,建议更换试试。

网友:
io楼主都不认识吗?晕
SMSC MEC5025

网友:
重做哈显卡!

网友:
也修过一台1330 显卡很难做, 你看屏有信号输出没,要不就再加焊显卡

网友:
我今天刚修好一个,看了你的帖子差点走弯路!显卡重新植珠好了!!

网友:
显卡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631的显卡也不是很好做的,有的时候会空焊

网友:
好像挺说过显卡边上有几个电阻  是辨认显卡型号的要是坏了就回误认是其他显卡

网友:
DELL 1310白屏 好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哦 这么薄的板 看能不能经得起折腾哦

网友(2010-09-21):
别急着干显卡 外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