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昂达478主板不能使用键盘鼠标的分享————非常规

楼主(2010-08-20):
今天维修了一块昂达板,客户说,不能使用。接口主板发现内有电容鼓包,随即拆板。在折板时发现前置USB线插错(弄颠倒了)换掉电容后,加电测试。发现其供电5V没有,怀疑为排阻272坏,即更换。但换的时间花的太长……(手工很差)而换上272排阻后,主板不能正常开机,跑00。就对CPU座卡了几下既能点亮。但键盘鼠标还是不能正常使用。这下我师兄急了,见还没弄好,就拿过去重新换了个472的排阻,但奇怪的是:(键盘鼠标竟然可以使用了)但可以是USB线插错导致南桥损坏,coms不能保存,一旦在点F10存档时,卡死!

(新人不才,请多多指教。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在此谢过!)

网友:
LZ说的我怎么看不明白啊,这板到底修好了没有啊,弄的人一头雾水,还有那个排阻到底是272还是472啊,

网友:
我见过一种型号的主板也有这种情况·(什么主板忘了,保存BIOS,卡死)用键盘重启,可以保存BISO了··我那个郁闷啊

网友:
楼主换完排阻后5v是否正常。没说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272但换272真不行,师兄火了,就换472排阻了,就神奇般的弄好了

网友:
把电容和排阻同时换才行的啊  不然换上去测是好的但一开始后排阻哪里有一个阻值是小了的啦!

网友:
呵呵,这键盘鼠标可真修得不容易啊

网友:
换过USB口修好过键盘鼠标!

网友:
回复 网友C:
USB线插错  除非把供电插在数据上面了 一般才会坏南桥  如果供电和地插反一般是不会烧南桥的  USB5V供电没有不管排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