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小影霸9550,一安装驱动机器就重启

楼主(2010-08-20):
一块9550原来在845主板上使用一直正常,今天正好修好了一块865把9550安装上,装完驱动后机器黑屏又重启,换别的显卡就正常,这块9550以前换过电容,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不会原来接口是4X的,在865上是 8X的,显卡本身有问题在8X的AGP上才显现出问题来呢?
显卡
黑屏

网友:
不兼容刷个BIOS试

网友:
如果驱动正常,这种情况一般都是GPU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