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GX-M7 复位灯狂闪

楼主(2010-08-20):
今接一台同方主机 ,现象电源灯狂闪,是661GX-M7主板。拆下裸板测试: 复位灯狂闪,复位只有1.7V,CPU有0.8V左右。上假负载,正常复位3.3V,CPU供电1.15V。复位灯也不闪了。加焊桥,CPU座,没有用。求思路!

网友:
CPU供电 有点低,查电源管理芯片 有没坏。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了。我刚才就搞坏了电源管理芯片。故障现象跟你一样。复位狂闪。通电按了下管理芯片就关机了。搞的12V接地了。

网友:
这种情况,南桥出问题比较多,还是先查清楚电源IC吧!要不桥你就得换了

网友:
今天你找到把CPU A28 A27等1.2V供电去掉,复位灯正常。请教:这几组供电定义!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过,情况依旧

网友:
先刷BIOS,如果U的供电还是低了,查PWM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诊断卡上面的都不停的闪 一般是桥供电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