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 悍马HA01 AM2 自带诊断卡跑20

楼主(2010-08-20):
捷波 悍马HA01  AM2 开机自带诊断卡跑FF---20,外插4位诊断卡跑 ─ ─ ─ ─。

可以 开关机,按复位键,可以复位。 CPU电压1.23v 。这主板到手桥风扇艰难转动,有时不动。

用手压桥,情况还是一样。
求思路

--------------------------------------------------------------
看了朋友们的建议,我决定加焊一下。
昨天晚上我用 燃得差不多的煤炉为下加热,去风嘴的852热风枪上加热。先在北桥边上加焊膏小吹一下,加1个1块硬币在CPU上。
我吹啊吹,等CPU旁边小零件可以动了,再吹半分钟。
小心翼翼的开机FF--C1--26 ---FF。 哈哈成功了。

等我安装好系统再开机就不着了档在45,一摸北桥那1个热,就换了个散热器,加大风扇。

开机正常,用了2小时再次开机在26那里报警了一下跳到了FF,听到WINDOWS声音了,显卡没有显示。

8月28日,换了个显卡显示了--------也就是说主板让我加焊成功了,不过显卡挂了-----

师傅啊,求思路

捷波 悍马HA01  这个主板自代的诊断卡显示,外插的诊断卡不显示,开着机了也不跳1下,就----

网友:
怀疑BIOS 华帮 W39V040BPZ,用我多功能编程器刷新。

这个BIOS很难刷啊,芯片签名刷不出来,很长时间才刷进去,校验一样。再开机还是----

主板还是20

BIOS 华帮 W39V040BPZ, 编程器没有这个型号啊。怎么办啊。

网友:
是桥虚焊了

网友:
大哥 我还没有说 CPU电压1.23v 你就要我加焊桥了

网友:
BIOS得刷一下你可能先芯片型号时先错了

网友:
要是单桥的应该是桥的问题,遇到好多了,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CPU复位  PG都有确认U是好的话  先刷BIOS  再加焊桥

网友:
我修的这板都是桥虚焊引起的 ,不过可以先易后难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悍马HA01 这款板子 我经常修 网吧的 一来就是几十块  你说的问题是桥空焊造成的

网友:
你的编程器是什么的啊,我买的哪个G540编程精灵就刷不了这个BIOS。

网友:
http://www.rebios.net/  那里买的老版

网友:
桥虚焊了~加焊一下吧~

网友:
刷BIOS  再加焊桥*

网友:
我们嵊州小 地方,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在门口显眼地方摆1个BGA焊机的师傅,还是个3温区的,生产地址和牌子给他用名片踢了。

1问:台机啊,我们这里不搞的,笔记本在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