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 待机芯片TPS51120发烫的问题

楼主(2010-08-20):
HP6531S  此板电源接口处严重烧毁 造成19V短路 用刀片处理后19V不短路了 上电不触发  查没有3V 5V待机 查待机芯片TPS51120工作条件 22脚VIN 19V正常 2VREF正常 发现此芯片很烫 以为是芯片内部短路 找了个料板拆了个51120换上 还是很烫 没有新的芯片 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有其它的问题?有经验的朋友给个意见

更换EC解决 咱们基地力量就是强大 谢谢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90%是EC损坏。

网友:
5V线性有短路引起芯片发烫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像这种板,如果待机芯片发烫,一般都是EC坏了,你可以拆下EC,再通电试试
因为批量修过这款板,这板还有个通病 北桥短路的超多,你先试测北桥是否短路,好像还有个LM393的比较器也是容易坏的,坏了没18V
补充:像型号是SMSC这种带程序的I/O的板,如果待机芯片烫,那么这个I/O坏的机率是非常大了,例如 6510b这款机器也是这样。

网友:
我的建议是在通电之前要量量电感的对地阻值的,看是否还有大的短路,在通电。EC的可能行事比较大的,

网友:
3V 5V线性有短路都会引起,今天就搞了一台是3V线性短路引起的是EC坏。

网友:
修过一个HP的 6710B的也是发热,也是EC坏了引起发热,还有HP的这个机器还容易坏LM393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TPS511120我现在测得供电和基准电压都正没有三五伏请问三五伏开启信号是从那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