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tar19寸液晶闪一下黑屏,一体高压板代替已解决。

楼主(2010-08-21):
接修一台工厂瀚宇彩晶19寸液晶显示器,接电源按下开关屏幕闪一下就黑屏,电源指示灯始终为绿色,仔细观察屏幕有显示,明显是高压板或灯管故障,打开后量测5V与12V都正常,量测高压板上MOS管也无异常,怀疑为灯管问题,此机为4灯管设计,先将其中两个断开通电能点亮后马上黑屏,于是又将两个断开再接上,将另外两个断开,通电不能点亮,范围缩小在这组,交叉灯管都能点亮,故障锁定在高压板,量测发现相对应高压变压器其中次级无穷大(断路),与其中一个好的比较(好的次级1.1K左右),没有买到此规格的变压器,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只使用两个灯管工作(去保护)?此机高压PWM芯片OZ9932GN。
在线等,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一般就是换高压板。单独的变压器器没卖的。

网友:
真是变压器问题的话就直接改版上去 先看看是不是点燃滤波不良

网友:
谢谢以上回复,看来只能改高压板了。

网友:
变压器上有型号,或许能找到,机会不大,一个变压器都可以买个垃圾点的高压板了

网友:
高压板改一下,耐压要高的

网友:
为节省成本用了个两灯管的高压板改了,亮度看着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