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高压变压器次级有阻值而有的没有?

楼主(2010-08-21):
如题,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根据材料而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绕组测量错了吧,既然是变压器,肯定有初、次级。
你测量的次级开路的变压器工作正常吗?

网友:
量错了      把线圈拆下来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用200档试一下看看了

网友:
正常的变压器必有阻值,要么线圈就是开路了。

网友:
不是的。

升压线圈有两种形式,互耦式和自耦式。互耦式的后级有个完整的线圈,当然能测到阻值;自耦式的次级只有一根线,另一根不在次级而在初级,你当然测试不出。

网友:
今天拆了几个看了,发现确实如你所说互耦式有阻值,自耦式次级有根线连到初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