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够不够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21):
就假设 电源功率不够或者质量不过硬  会不会引起  CPU供电部位 发热量加剧  北桥也出现高温

网友:
怎么可能啊 顶多供电不足  掉电吧!  死机蓝屏 也有可能   反正不会 弄得北桥热  !要热是它自己热  不是电源问题吧

网友:
那如果同样的板子 上双核 或者4核   供电部分的发热量是不是会不同?
我碰到过一块华硕的478板子在上2.4G的U 跟P4 3G的U的时候 供电部分的发热量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是不是供电设计的不够啊

网友:
那还用说,3G的电流当然比2。4G的大了,所以更热啦

网友:
功率不一样呀。

网友:
intel478针cpu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产品,性能低下,功耗巨大!现在2手市场几个极低。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的话它本身温度就好高的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低的几个案例:
1.主板在进系统滚动条处死机,蓝屏
2.主板插进USB设备时死机蓝屏
3.主板在运行大量程序CPU100%时死机蓝屏
4.主板在插入多个USB设备时死机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