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怎么能引发电源烧毁?

楼主(2010-08-21):
    问题1、下午5点多,有一老客户来我店要了2台台式机1台笔记本,2个都伙计出去上门服务去了,自己干了,台式机散件拿出来放在手边正准备组装起来,又一客户带了台台式机进来说点不亮机,当时不跑码,替换后确定主板故障,拆掉板子顺手拿了个新的航嘉电源接上,刚通电看到下管冒烟立马断电,让客户明天再来,继续组装新机,谁知道组装完了开机没反应,电源测试仪插上检测我的航嘉电源坏掉了,还好是新电源可以退货,故障主板怎么能引起电源烧毁???
   问题2、中午客户拿来台上月在我店组装一台台式机,不跑码,华硕P5KPL的板子,我店做华硕的板子,知道这个板子的BIOS通病,拔掉8脚的BIOS准备刷一下新版本,谁知道芯片掉地上脚又踩了下,捡起来一看已不成样了,重新刷了一个插上,谁知道现在故障是每次都得重新插拔一次BIOS芯片才能亮机,有时能进系统有时直接跑 AB 30死机,放电换键盘也没用。到底是什么原因呀???
   各位达人给指点下,这段时间很衰,上星期在店里玩游戏丢了台DELL780的主机,老遇窝心事

网友:
-12V短路了!

网友:
短路烧 很正常

网友:
主板也可能导致电源烧坏 是不是电压高啊

网友:
短路的话电源应该保护。 看来你这个短路有点严重哦

网友:
CPU供电负载过重这是很常见的故障,换掉U供电及PWM及不良的外围元件,然后上该主板所能承受的U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大功率负载短路容易烧电源
第二片板子换个芯片 刷进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