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键鼠接口问题技嘉 8LD533

楼主(2010-08-21):
技嘉 8LD533 ( 英特尔 82845G/GL/GV/GE/PE - 82801DB/DBL(ICH4/ICH4-L) )主板昨天突然罢工 主要现象:能正常进系统 但是不定时的鼠标键盘同时死掉 要重新插拔才能用 主机不死机 插拔后使用一段时间故障有重复出现 修过的师傅 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下USB供电是供电是否不足,带不了负载,在考虑USB和SB沟通的总线。。。

网友:
USB电压量了5.18V 应该正常  对了忘了说 是键鼠标准孔

网友:
换IO试下,另外看死机时,看下USB和PS口的电压

网友:
+5V供电的如果是电感,你可以先更换掉试试

网友:
阻值打了 正常   死机时量了电压5.12V  奇怪的是有时死机用表量电压  鼠标就又正常 有时就不行需要重新插拔  电源也检查了没有发现鼓包漏电 5V电压是5.12V  3.3V是3.39V  12v是12.12V 都正常 望高手点拨 先谢谢了

网友:
把键盘鼠标上的排容干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