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日子发现的晶振通病无法解决!

楼主(2010-08-21):
修了好几块775针的945主板,不加电,晶振两脚有一个有电压有一个没有电压!碰晶振脚主板就能启动!换了整套的晶振,晶振电容,106 ,都不好使!加焊南桥吧当时好了过不了几天有反回来了,还是老问题!不明白究竟该如何彻底的解决此类问题!最近休了个同学的主板也是点晶振能开机,晶振电容,和晶振电阻都很小,晶振电阻就一个小黑电容也不知道是多大的,才来的时候我摘掉一个小的晶振电容就能开机了,放了不到半天又不行了!一狠心吧晶振电容都摘了有能开机了!过了一夜还是不行有开不了了,换上一套的晶振就是开不了!想加焊南桥了,又怕不稳定无奈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内部的实时时钟振荡电路性能变差引起的。直接换桥

网友:
换桥成本高  客户不接受

网友:
是不是受潮了?把桥拆下,无水酒精擦洗,烘干,再做上去看看

网友:
应该是桥本身性能不良了,LZ在拆晶振电容时用风枪把桥也给吹热了,所以他就能供电了,但你放一段时间,桥温度下来了,所以他就又不能供电了,所以这应该是桥本身性能不良或者空焊了

网友:
这样的板一般都是拆下来重植处理好南桥下面的灰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了不行  就重植  重植了还是一样就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虚焊了吧  加焊下试试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