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故障怎么查!新手求经验

楼主(2010-08-21):
一台T42 公共点电压只有7V左右 一查连电源接口也才7V 但是插上电源并没有电流呀 !这可晕了 请问师傅这种故障该从何处入手
电源

网友:
电源口负极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
如果负极接地不良 电压会变成16v 正极不良可能电压偏低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正极接触不好

网友:
青龙兄 我知道是保隔电路问题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查 楼上各位老大提到的接触不良不存在 我直接从板子上飞线也是一样 这故障从来没遇到过 无从下手 短路应该也不会 没电流也没元件发热 怪

网友:
可以绕过前面几个管子入主供电,看看,可以发现其中

网友:
换管子 查控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