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0-08-21):
今天收到客户送来一台KTV使用的触摸液晶显示器,一开机就是白屏。我还是新手请各位老师指导指导。

网友:
驱动板   屏线   屏电路坏 大多是电容坏 电烧法试

网友:
没插VGA数据线的一开机就白屏就是液晶屏面板有问题,查下供电正常不,.保险有没损坏.

网友:
白屏跟普通的一样呀查供电正常后就是信号

网友:
1、先把排线从新插拔,确保不是排线松脱造成
2、测量板上输入电压,确保驱动板和屏电路有供电。
3、用通用板点屏,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
你还是新手就开店了吗,有师傅修吗,修好了分享下,我一定来看。

网友:
昨天自己用的液晶屏突然也白屏了,不知道哪出问题了,我是新手,你们说的我也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03-27):
我的液晶屏突然也白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