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6400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50秒之后掉电

楼主(2010-08-21):
   待机电流有0.013A,是不是偏低?

  上内存之后电流跑到0.870A 马上掉,掉电之后待机电流变为0.009A了

  拆掉内存就不掉电了..

   1.05V   3.3V 1.5V  5V   1.8V  CPU供电0.9V  都有.

   大哥大姐们,大叔大姨们给思路啊。

网友:
先把槽子和条子都清理干净了   试试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行就换NB
PS:楼主几岁啦,还大叔大姨叫得起劲。还在上学吧
我发现那句:小时不学好,长大修电脑。并不是空穴来风,杯具呀

网友(点评):
小着呢 十几岁把 毛还没长齐呢

网友:
独立显卡板的 板子上面有两个电感看下电压都出没上有有 1.8 。1.2V的电压

网友:
北桥压下看掉不?

网友:
打下内存到北桥的阻值看有没有断线或者空焊的

网友:
这种问题多数是北桥问题~

网友:
我上次 遇到过  这么修好的我忘了 嘿嘿 没做笔记的习惯 我看你还是先换个北桥 看看吧 主要重点看看 内存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