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2900XT显卡进系统后没信号

楼主(2010-08-21):
各位师傅帮看看 双敏的HD2900XT显卡 进系统后黑屏没信号  怕电源不够 用了2个400W的电源还不行 是不是哪有保护了 换显卡没事

网友:
GPU内部的DAC信号不良

网友:
那是不是犯不着修了啊  GPU啊

网友:
GPU只能换没得修的

网友:
你的问题我见过 是不是双DVI的卡   你看一下1117那个芯片是不是烧了 我有一个跟你的一样  不过我的是蓝宝石2600Xt     症状和你的一样   拆下来一看1117芯片上一个洞   换掉后正常了   注: 1117是控制DVI的一个小东西

你可以从别的废显卡上拆下来 装上  我就是这么干的呵呵

网友:
额 对了  如果不是1117的问题  那就是GPU的问题了  加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GPU所需要的一个DCA电压,两个稳压器5V输入和3.3V输入
分别控制电压在1.8v--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