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待机有3V 5V还是触发后有3V 5V

楼主(2010-08-21):
有快1440主板,进水,最开始待机有0.2A.发现TPS51125的17脚+5V_ALW2短路,更换TPS51125正常,但是开启信号1脚和6脚没有控制,急了,追电路发现1脚和6脚的控制是由3V 5V EN控制,测试无在追3V5VEN发现由S5控制,这个信号是直接由EC发出的,但是无持信号输出,所以就没有TPS51125的1脚6脚控制,整个待机就没有。请高手分析哈原因

网友:
  这种机器都是待机用的ldo的

网友:
LDO 是一种线性稳压器。线性稳压器使用在其线性区域内运行的晶体管或 FET,从应用的输入电压中减去超额的电压,产生经过调节的输出电压。所谓压降电压,是指稳压器将输出电压维持在其额定值上下 100mV 之内所需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差额的最小值。正输出电压的 LDO(低压降)稳压器通常使用功率晶体管(也称为传递设备)作为 PNP。这种晶体管允许饱和,所以稳压器可以有一个非常低的压降电压,通常为 200mV 左右;与之相比,使用 NPN 复合电源晶体管的传统线性稳压器的压降为 2V 左右。负输出 LDO 使用 NPN 作为它的传递设备,其运行模式与正输出 LDO 的 PNP设备类似

网友:
DELL有一部分机子都是要按了开关键后才有3.3V 5V的

网友:
指点你下吧很简单的 BIOS 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开始我都怀疑BIOS但是我上了个DELL DS2的BIOS看故障一样,就没有在怀疑BIOS了,在说DELL 1440的BIOS我没有呢,能不能提供一下BIOS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