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报PCI错误。

楼主(2010-08-21):
我换了网卡芯片就报这个,一开始是有时候开不了机。这是换的网卡芯片不对吗还是怎么回事呀?
开不了机

网友:
我换上去的芯片,第一行的字母和原机的是一样的,没问题吧?

网友:
是同样的主板上卸载下来的吗?

网友:
我那是T41 可能现在是T42拆下来的。

网友:
IBM的机子,如果不是同机型用的换上去都会报错,这个真是有点烦
~

网友:
啊,我又重新织了下,上到上边可是还是不行,不认网卡,到是不报错了。

网友:
没换好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