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胜利DT930FG万用表二极管档无效~~

楼主(2010-08-21):
一块胜利DT930FG四位半数字万用表 有二极管档 但是无法测量对地阻值
红笔接地 黑笔测量 无任何反应
以为是表坏了
拿了一块全新的一模一样的表
还是一样的问题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测量一下其它的元器件试试,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你那上二极管开路了啊

网友:
测试所有的二极管 都是一样的

网友:
红笔接地,你确认吗?是不是接到不通电的地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接到机箱上 凳子铁腿上 不行
被测管 无论带不带电 均没有反应的

网友:
直接2笔相连 应该是0Vdc。

网友:
求助中啊  无语 郁闷 烦~~~~~

网友:
两表笔接一起会显示0那不是正常的 不为0那就是有问题。

网友:
表述不清晰,检查你的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