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SB3.3V短路

楼主(2010-08-21):
一台DELL945主板不上电,ATX电源9脚阻值只有10欧,其它正常,通电测量,PCI的A14只有1.93V,待机时南桥超级发烫,L1117也很烫,L1117的三个电压为5V,2.2V,1.4V.我认为是负载短路,造成L1117不正常,而网卡为BAG封装的82562EZ(L448SG10).是不是可以判定南桥坏,直接换,还是拆网卡,各位求救!

网友:
很明显9脚是10欧   短路阻值被拉低了 !3.3V只有1.93也有问题,不过 楼主 1117是5V转1.4吗?怎么可能啊  问题大大的啊 !建议先干网卡  再杀南桥

网友:
先把1117拆了看阻值升上来没有,不行在拆网卡.最后就是南桥坏了,一般在待命时南桥就发烫,多数是南桥损坏导致的.

网友:
把网卡测了试下。 待机南桥发烫。对南桥很不利

网友:
最笨的方法是先拆掉网卡再测3VSB,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到3VSB的供电电感,断开来测这样是不是方便多了

网友:
如果南桥那边短可以拆BIOS然后就杀桥,如果是网卡这边短,可以找找供电线路最后杀网卡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情况下南桥发烫  不用拆了 南桥挂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板子 待机时网卡芯片就很热 还有那个1117也很热 ,拆了那个网卡1117就正常了。那个网卡芯片是个长方形的。我就记这么多了。

网友:
先拆网卡芯片吧。。。拆了还烫的话,就没救了。。。。

网友:
先拆网卡再换桥啊,这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做桥好了